[飞利浦]
求解答 求指点

楼主(2015-03-20):
飞利浦HWV1220T有无信号显示,接VGA线没反应
无信号

网友:
你 换个显示器 试试
换个 主机 ??

网友: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vga线换过否?在别的主机试过怎样?

网友:
先刷新程序试试

网友:
刷程序试试看吧,修不好就换个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