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0C 型号TFT1980PS 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5-03-20):
A0C 型号TFT1980PS  点不亮,拆机测量电源板电容电压0.01V,无输出电压,求助

网友:
1、检查300V,2、检查启动电阻。3、检查整流二极管、

网友:
大电容电压316V,

网友:
整流二极管OK

网友:
启动电阻是那个

网友:
看下  开关管

网友A:
没有稳压电源输出吗?

网友:
看来你只能送别人修了,,,,,

网友:
你要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就送修吧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自己先万用表戳一翻再说了

网友:
我还是换板

网友B:
没得 电压   这个  只有  慢慢 检测     改个 板子  试下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得 电压   这个  只有  慢慢 检测     改个 板子  试下

不知输出电压,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稳压电源输出吗?

没有稳压电源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输出电压,怎么改

这个   驱动板一般就5v

   看看 电源板上pwm  芯片是不   坏了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驱动板一般就5v

   看看 电源板上pwm  芯片是不   坏了   换个试试

行,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吗

网友B:
要是  好了 就 给我 回复个

网友:
测电源板是否有5V,12V输出,若没逆行上查

网友:
你把你电源板的正反面用手机拍个清晰的图片,让大家来帮助你分析一下。没有输出电压的花,你按照楼上的逆行查询。但是你一点不懂的话最好不要弄了,挺危险的,前级有310V的电压,灯管接口处有800V的电压,请注意不是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  好了 就 给我 回复个

换了现象依旧

网友:
那就 没 办法了     还是 换板 把

网友:
送修吧  要不然  就换板吧

网友:
换个供电IC看看

网友:
先把电源部分修好吧!明显电源故障。

网友:
保险断了没

网友:
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
换了芯片怎么样,好没有,我还是有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我知道,前几天刚修过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