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版号820-3115-b 不触发,无绿灯,无3.3V

楼主(2015-03-20):
A1278
820-3115-b

故障  插充电器无绿灯,开机无反应、
拆机,测试保护隔离已过。 查12电池接口正常。

查3.42 和smc_reset_l正常到EC

EC 有smc_onoff_l 高低可跳变。查Pm_pwrbtn_l 无3.3V上拉电压

3.3V 是 TPS51125 发出的。查55125工作条件
有19V   无REF 无REG3和REG5 芯片没工作。需要13PIN EN0 3.3V开启芯片工作。

P5V3V3_REG_EN这个信号是由U7941输出。

U7941 1PIN 供电正常,2PIN IN 无输入。此脚位需要高电平。2PIN 高电平后3PIN 就高电平。4Pin才会低电平。4PIN 就是TPS51125芯片的EN2 是3.3V 电压开启的使能条件。4PIN 必须为高电平。测试为高电平,乃2pin有故障
2pin  SMC_PM_G2_EN  是EC 发出来的。
那肯定是EC 工作不正常造成了无绿灯和无3.3V了。
重置一下EC,通电,绿灯亮了,电流就哗哗的上去了。接屏显示(若加焊或者重值不行,需要更换原板号的拆机EC芯片方可。)

额,故障比较简单,高手勿喷,送分便可!谢谢
附上PDF 和点位还是OK 的BIOS

网友:
报价多少钱呢?

网友A:
1278 EC 坏的挺多,不过这个有程序

网友B:
EC 能刷吗, 直接换吧

网友:
苹果EC太恶心了    带程序不说   还是BGA封装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一步一步按时序走,赞一个

网友C:
楼主所说的重置EC可是通过快捷键来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重置EC可是通过快捷键来重置

不懂。。不是拆下来直球吗

网友:
维修思路很不错,苹果的机器没绿灯最先要修的就是它

网友:
有一台,是不触发,还没有去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懂。。不是拆下来直球吗

实地老师应该教过通过几个键一个按可以手动复位EC的   只不过我忘了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地老师应该教过通过几个键一个按可以手动复位EC的   只不过我忘了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看客户打电话给客服 有问过这个 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看客户打电话给客服 有问过这个 没搞定。。

那你是拆下来重新置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老师应该教过通过几个键一个按可以手动复位EC的   只不过我忘了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老师没讲过这个。。苹果修得少。就修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拆下来重新置球的???

我加焊就好了

网友:
400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能刷吗, 直接换吧

不能刷的  只能更换 要料板上拆

网友:
苹果太任性了。。

网友:
苹果就是叼。。。。。。。。。。。。

网友:
好吧没什么可说的,维修经验积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78 EC 坏的挺多,不过这个有程序

这个型号板有几种吧

网友:
楼主 A1278 的  有几种吧  好像我的对不上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我不是高手,是个厚道的围观小白,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就是程序 不好搞  BGA 到是好焊

网友:
给力啊 兄弟

网友:
表示还是修过苹果

网友:
820-2879-b点位图一样吗?

网友:
學習了 有大大知道 r7020 的位置不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问题是简单,但是楼主思路更清晰,赞一个,A1278这机器的EC出问题的很多,一般加焊就行了

网友:
VIN是19V 吗,怎么查不到这个供电是从哪里过来的,我的只有4V左右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 重置一下就可以好

网友(2015-04-30):
怎么下载的点位图打不开?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U7941 1PIN 供电正常,2PIN IN 无输入。此脚位需要高电平。2PIN 高电平后3PIN 就高电平。4Pin才会低电平
这里不懂啊   楼主     怎么2PIN高电平后3pin就高电平   4pin应该也是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