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hinkPad T430U 图纸 版号:DA0LV3MB8G0 REV:G

楼主(2015-03-20):
求ThinkPad T430U 图纸  版号:DA0LV3MB8G0 REV:G  论坛上找了一个版号:DA0LV3MB8F0 REV:1A 的,不知道一不一样!我的权限不够还不能下!哎!!!在线等啊!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大哥大姐些 求给力啊!在线等!!

网友A:
先说说你的什么问题,是不是和我手上两块板子差不多。都是G的

网友:
从淘宝买一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什么问题,是不是和我手上两块板子差不多。都是G的

主板开机报警,5短,不过内存,但是我量了一下开机时候的各个电感的电压!有一个CPU供电的电感没有电(PL1)!其他正常!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3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9555-1-1.html

亲!不是这个啊!我都看到这个了!不是LV3D!

网友:
t430u,没待机电流!求大神解救

网友:
找不到 就去淘一个

网友:
来看下技术性问题

网友:
这个版本是1A的   且没权限  下一个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707-1-1.html

网友(2018-03-14):
CPU供电的电感没有电(PL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大早收到一个这样的机器,开机白屏,版号也G的,找了一圈儿没图纸,拆机观察半天,发现主板屏线接口背面有个保险,测量发现不正常,于是拆掉更换后开机正常显示,哈哈~!

网友(2021-04-13):
19v短路 需要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