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C45不跑码无电压尴尬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20):
这板放我这里有一个月了,过年的时候忙一直放着没有时间理会,今天拿来修修,看有没有收获,先上个全板的图片:
V星770-C45 1.1版本
现象:开机通电,全板没有电压:内存,南北桥,CPU都没有出来。
维修过程:
一直没有怎么特别的了解过AMD的时序,今天无事,拿这块板开刀,也同时学习一下时序电路知识。待机--供电--时序---复位
待机不用查了,可以上电证明没有问题
供电:内存--CPU---桥
内存供电芯片UP6103,这芯片很难找到,好像只有V星的板子上才有,

1脚VCC和5脚BOOT都有12V的电压,只有VREF没有电压1.5V,在这里开始走弯路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8脚,发现对地阻值只有10欧,不对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低的阻值(一般都在100以上),当短路开修,去了UP6103和电感,后续还短,又把C127 CE16/17/18去了,还是一样的短,难到后续什么烧了,看DDR_VCC都去了哪里,去了一个UP7711,还短,最后找到了一个地方,我气的一肚子的气,怎么会有这样的电路,

看到了吧,VCC_DDR在这里通过两个15欧的电阻分压对地,在C99用表测一就知道了,只有15欧,呵呵,原来在这里,折了一圈的东西,又一个一个补上,用去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真修的没有劲。进入正题吧。来看VREF1.5V电压的产生过程,
UP6261始终没有找到芯片的PDF图纸内部结构,1脚5VSB有5V电压,3.4脚南桥发过来的时钟和数据都有3.3V的电压,EN8脚为0.3V,不对呀,芯片没有开启,查VDDPWRGD信号的来源

由CPU供电芯片ISL6232产生,那么接下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5V /PVCC 12V / PVCC_SB 12V/ RESET_VRM 5V /VID 3.3V ,只有EN没有电压,原来是没有开启,呵呵,查下去,VCORE_EN#有2.5V的电压,可以将Q3导通,VCORE_EN#不正常。VCORE_EN#来自这里由这个电路转化而来,到这里维修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电路由DDR_VCC参与控制,而 VCC_DDR和VDDA_25都没有电压,怎么会这样。这里做个实验看看到底是哪里引起的故障,将Q10去掉,Q11导通,VCORE_EN#被拉低,EN开启信号产生,用表测,只有CPU电压出来了,内存依然没有出来,内存参考电压产生的芯片的EN也有了,可就是不出1_8VREF,看来是芯片坏了,
后来在一块坏的微得G41上面找到了一颗UP6261的芯片,换上后,1_8VREF顺利的出来了,把Q10补出,再通电完美跑码了,

由此可以证明一点UP6261在通电的时候1_8VREF不受EN开启脚的控制,只要在5VSB和3.4脚3.3的电压出来后就可以直接产生1_8VREF,而EN脚只是控制1.2V和1.25V参考电压的产生。
修板用了大概3个小时,弯路的太多,和找零件不好找,,但总算修了出来,辛苦难于言表,看帖的朋友,多帮忙加点分,也希望对有遇到同样的故障和现象的朋友多点帮助!
上张跑码的图:

网友A:
好复杂的一块故障板,我看的头都大了。不过最终修好了,兄弟厉害。

网友B:
维修很仔细,Q10去掉没有补上的话,前面相连Q13 和Q14 NPN类型三极管基级控制电压VCCDDR 和VDDA2.5V将会失效,会影响正常主板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C:
有些时候修板就是感觉让人头疼

网友D:
说了半天,,貌似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E:
楼主弄了三个多小时,我看5分钟就晕了。

网友A:
现在就是不明白这里Q13和Q14除了拉胝Q10的G极外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F:
内存电压偏高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说了半天,,貌似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不是内存供电芯片,是参考电压芯片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一块故障板,我看的头都大了。不过最终修好了,兄弟厉害。

弯路走的太多,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很仔细,Q10去掉没有补上的话,前面相连Q13 和Q14 NPN类型三极管基级控制电压VCCDDR 和VDDA2.5V将会失 ...

可能吧,不过没有再试,因为已经很头痛了,修了这么久,不值几个钱,只是图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弯路走的太多,累呀

说的是,不过人不走弯路长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修板就是感觉让人头疼

头痛是其次,主要是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弄了三个多小时,我看5分钟就晕了。

认真看吧,写这么多, 主要是写个维修的思路,过程只是一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内存电压偏高怎么办

怎么会偏高,没有见过,一般为上电不显示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你论坛上搜一下,好像 有这方面的介绍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不明白这里Q13和Q14除了拉胝Q10的G极外还有什么作用?

没有必要纠结于一个问题,在笔记本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掉一两个电路,正常的很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是内存供电芯片,是参考电压芯片坏了

带#的好像是低电平有效!!vcore_en#要产生就要vcc_ddr和vdda_25同时为高电平,,三极管和mos管都是好的时候才会有!!对不对?、

网友H:
V星小八角很爱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必要纠结于一个问题,在笔记本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掉一两个电路,正常的很

多谢兄弟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偏高,没有见过,一般为上电不显示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你论坛上搜一下,好像 有这方面的介绍帖 ...

我现在有一台偏高不触发就有2V,,映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的好像是低电平有效!!vcore_en#要产生就要vcc_ddr和vdda_25同时为高电平,,三极管和mos管都是好的 ...

是的,只不过MOS需要的控制电压要4.5V以上才可以

网友I:
有图纸是好东西呀

网友J:
楼主,你维修上电测试,上CPU都不加风扇的啊

网友:
楼主修得头痛,我连看看都头大了

网友K:
楼主真有耐心,向你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维修上电测试,上CPU都不加风扇的啊

CPU都没有供电,哪里来的温度呀,加与不加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图纸是好东西呀

图纸也看的人头大,还不如来个电位图直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有耐心,向你致敬

学贵以恒之,不然可能都不会有进步

网友L:
up6261的工作原理不搞清楚,确实会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矛盾中。

网友M:
真没想到UP6261的7脚会不受控于en,学习了

网友N:
我只想问一下主板的图纸在那下载的还有用什么软件打开?  求下载图纸的网址和软件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L:
up6261的工作原理不搞清楚,确实会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矛盾中。

是的,我也是通过这个实例才清楚的,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样查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没想到UP6261的7脚会不受控于en,学习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只想问一下主板的图纸在那下载的还有用什么软件打开?  求下载图纸的网址和软件的名字

迅维网就有,你可以搜一下,论坛上 不可以重传资料,你懂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V星小八角很爱坏哦~

不怎么修V星的产品,第一次遇到

网友:
值得小小白学习、。

网友O:
     遇到没电压和不跑吗的机器,都不知道怎么查电路图,有点迷茫,看到楼主的帖子,有点懂了,多谢分享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P:
THX分享啊,学习了

以后有帖,也要发到论坛,共同让在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遇到没电压和不跑吗的机器,都不知道怎么查电路图,有点迷茫,看到楼主的帖子,有点懂了,多谢分享好 ...

我写帖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从里面学习和吸取点知识

网友:
这个V星的内存参考电压芯片容易坏,而且只有V星的板子上才有同样的芯片型号,上次也是一样的问题,直接量内存电压没出来就找出来没有参考电压了

网友:
兄弟啊,你怎么和我犯了一样的错误!!

网友:
由此可以证明一点UP6261在通电的时候1_8VREF不受EN开启脚的控制,只要在5VSB和3.4脚3.3的电压出来后就可以直接产生1_8VREF,而EN脚只是控制1.2V和1.25V参考电压的产生。

3个小时证明了这个也不错啊,记得好像论坛早就有帖子说明了这个情况,不然vcore 正常后才能开启 6261 ,如果1.8vref才产生,而vcore的电源管理芯片又需要内存电压正常后来开启,就成了死循环。

时序就不符合 内存  vdda 2.5  vcore。。。。。。。

网友Q:
有没有试过把UP6261拆掉,EN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要是没电路图,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试过把UP6261拆掉,EN脚有没有电压

UP6261拆掉  CPU供电管理IC发出的VDDPG信号应该会失效。

网友:
我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R:
V星的UP6261是根据I2C总线(SMBDATA和SMBCLK)自动发出1.8V基准电压,EN确实只是开启后续1.25V和1.2V的基准供电。
反过来你也可以这样想,CPU电管的发出的PG信号作为开启电压去开启UP6261,得到内存供电,势必得CPU电管开始工作才行,CPU电管都工作了,那么CPU核心电压肯定得出来,现有CPU核心电压,再有内存供电,这在AMD时序上想想都不怎么可能。

网友:
楼主修板还是很仔细的,虽然过程是有点长,但心情是高兴的。但这个板能放一个多月才来弄,也真会拖的

网友:
很精华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故障描述的有点绕,没怎么看明白,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辛苦了,讲的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喜欢带图的,太繁琐了

网友:
不错不错,结果是修好了就好,可惜加分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V星的UP6261是根据I2C总线(SMBDATA和SMBCLK)自动发出1.8V基准电压,EN确实只是开启后续1.25V和1.2V的基 ...

V星带有UP6261的主板应是支持两代、三代内存的主板,由I2C总线(SMBDATA和SMBCLK)识别内存参数后,再确定基准电压的数值。在开机初始时由于南桥还没发出I2C总线,此时内存基准供电应是个固定值!还不是UP6261输出的基准供电,所以当不插内存时,主板上的内存供电较额定值稍高。

网友:
楼主 看到你的标题和前半部分 我就知道是这个芯片引起了  因为你说了 全板没有电压 就这个屁点大的芯片控制的 V星AMD主板专用的又一通病 但凡不出供电 这个芯片 可以秒杀

网友:
楼主讲了半天也没说vref1.5v哪来的????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S:
问个弱智的问题,参考电压芯片是什么?跟谁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怎么修V星的产品,第一次遇到

呵呵 V星主板也很坑

网友:
主要是思路

网友:
修主板赚不了多少钱,费太多时间也不划算,不过修的蛮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个弱智的问题,参考电压芯片是什么?跟谁参考的?

参考电压芯片是供给某个要启动的电压作为参考用的,如果没有参考值,这个芯片工作的条件就不完整,这个芯片也就无法工作

网友:
Q10拆掉后Q11D级和S级导通相当于对地短路,V-CORE EN#是低电平,但V-CORE EN#经过R4之后依旧是低电平怎么驱动Q3工作?Q3工作的话需要加一个高电平。还有Q3工作时可以看做C到E是直通的吗?那么ISL6323   24脚不是相当于低电平了  求楼主告知

网友T:
引用 网友G:
认真看吧,写这么多, 主要是写个维修的思路,过程只是一种方法!

楼主是面向过程,还是面向对象啊,给我我一天也修不上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是面向过程,还是面向对象啊,给我我一天也修不上

没事的时候面向过程,忙的时候面向结果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 好像就是这个芯片易坏

网友U:
待机-供电-时钟-复位你是不是字错了

网友:
    很精彩,虽然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V:
虽然不怎么修台板,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虽然不怎么修台板,但学习了

你都修什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待机-供电-时钟-复位你是不是字错了

不好意思,我又看了看是错字,谢谢指正,以后再发帖我会注意的!

网友:
主板维修麻烦啊

网友:
问题有点绕

网友:
这么厉害,杨靖,是女维修员吗,人一定很漂亮

网友:
楼主时序跑得好厉害呀,我都还不会时序呢

网友:
有图好修多了,如果没图要跑线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产生供电芯片开启信号的芯片,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好麻烦的故障耶~~~   笔记本我会修了,主板才刚入手~~

网友:
这个很给力,大赞

网友:
坏的位置在图片上圈一下就更美观了

网友:
AMD的主板不好修呀

网友:
这个板子我遇到很多块  都是开机不显 点下重启才正常跑吗 都没修好

网友:
有图好修板呀

网友:
please review volt on diagram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带#的好像是低电平有效!!vcore_en#要产生就要vcc_ddr和vdda_25同时为高电平,,三极管和mos管都是好的 ...

我是纯小白,昨天看月饼老师远程视频说带#的有些时侯是高电平有效,比如PD#(Powerdown#),关机 好像就是高电平有效 pd为低电平有效,但我不懂pd和pd#有啥区别,求交流

网友:
厉害啊,换我早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是纯小白,昨天看月饼老师远程视频说带#的有些时侯是高电平有效,比如PD#(Powerdown#),关机 好像就是 ...

#,指的是低电平有效,不是说所有带#的信号都是低电平,可能一个带#的信号它会一直是高电平,只是在某一时刻他有一个触发的低电平信号有效,瞬间又会起来成高电平,其实我们所说的低电平信号就是我们要用到的信号

网友X:
没看懂阿,cpu电压都出来了,内存没出来?

网友:
看的晕晕的,有点乱,,,,,怎么开始修内存供电后来内存供电没出来,就去修cpu供电了呢

网友:
这个要是先在论坛里搜索下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顶一下,人家修板是正向思维,楼主修板是反象思维。
不过,反象思维需要更深的功底。配服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Y:
帮楼主总结,
根据AMD供电时序,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此板全板无供电,但能开机,说明待机OK,可能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后面没有供电,查UP6261/ 1.8V VREF没有,且EN脚无开启电压。EN产生条件由CPU供电控制芯片产生,且CPU控制供电芯片EN也不正常,查此CPU EN信号是由两个信号VDDA2.5和VccDDR经一个门电路产生,但是内存供电没有产生,这两个信号都没有。由此怀疑UP6261的1.8V不是由EN信号控制。因为那个EN信号的产生是在供电正常后由VDDA2.5和VCCDDR控制产生的一个控制信号。而1.8V供电不正常内存供电都不正常,后面的供电肯定也没有。所以得出结论是UP6261坏,且1.8V不受EN信号控制,供电就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Y:
帮楼主总结,
根据AMD供电时序,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此板全板无供电,但能开机,说明待机OK,可能内 ...

历害,总结的精辟。只是第一次遇到走了许多弯路!

网友:
V星的主板就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是纯小白,昨天看月饼老师远程视频说带#的有些时侯是高电平有效,比如PD#(Powerdown#),关机 好像就是 ...

应该是说那个信号参与的作用,比如RESET,不带井,说是高电平有效,也就是高电平复位,如果是RESET#说明低电平有效,低电平复位,当然,如果要查此信号的电压,比如主板没有复位,且图示此信号为高电平有效,那在测量时为高电平或为低电平,此信号为不正常。由于复位是舜间一个跳变信号,所以复位后应该是低电平。所以此信号应该为低高低才正常。如果一直高电平,主板是一直复位状态,无法点亮的。

网友:
各位绿林高手小弟迟有一天会加入的,多多指教

网友Z:
对地阻值只有10欧,应该是没有单位的,二极体值不能以欧为单位。

网友:
这个烂板  修了好几块都是开机不显 点下重启才跑马的  都没修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Z:
对地阻值只有10欧,应该是没有单位的,二极体值不能以欧为单位。

那应该用什么单位?

网友AA:
UP6103的第8脚的短路问题有必要解决吗?

网友AA:
Q11是Q3的前级吗?这里你说的VCORE_EN#有2.5V ,是不是说Q3的B极有这个电压呀,如果这个B极有2.5V的话,Q3应该导通,拉拉低12V,把这个VCORE_EN#置为低电平,从而开启了电源管理芯片。为何后面还要设计Q10、Q11等电路呢?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详细,V星的主板特别是芯片比较少点不怎么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用什么单位?

没有单位的。只以数值表示。

网友:
还是顶一下,我这有片P43 修了几天还没修好

网友AB:
原来I2C总线的两电压只控制1.8V的基准电压,没有EN的时候也应该有1.8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原来I2C总线的两电压只控制1.8V的基准电压,没有EN的时候也应该有1.8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内存电压偏高怎么办

查控制那块,或看一下相连的电阻有没有偏大的现象

网友AC:
这种板子还好。有PCI。板子结构也比较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C:
这种板子还好。有PCI。板子结构也比较明了

没有PCI插槽,可以用示波器,现在是示波器的时代了,PCI测试卡只是普通的工具,真正的维修还是示波器和万用表用的比较多

网友:
看到头都打了

网友:
多学习点电路基础知识就会很轻松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没有PCI插槽,可以用示波器,现在是示波器的时代了,PCI测试卡只是普通的工具,真正的维修还是示波器和万 ...

我是纯表党。   示波器基本不用的。   一个表测量不来的   略麻烦。  纯表感觉也差不来多少、    没尝过示波器的甜头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是纯表党。   示波器基本不用的。   一个表测量不来的   略麻烦。  纯表感觉也差不来多少、    没尝过 ...

以后可以弄个示波器用用!

网友AD:
不错啊,三个小时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错啊,三个小时就秒杀了

三个小时不算秒杀吧,如果这样都算秒杀,让那些真正的大师情何以堪呢

网友:
不要写这样之类的话,小心版本扣你的分!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好技术呀,理论功夫扎实。

网友:
真复杂,楼主厉害搞好了,真不错哟

网友:
好有耐心!!!

网友AE:
昨天看月饼老师远程视频说带#的有些时侯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AF:
这个帖子我好想在很早之前就看过了。

网友:
没有桥供电,内存供电,最先换的就是供电芯片,再一个就是这个参考电压芯片UP6261了。这两个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帖子我好想在很早之前就看过了。

可能也有同样的案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昨天看月饼老师远程视频说带#的有些时侯是高电平有效

不用看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要看它在电路中高电平起作用。还是低电平起作用

网友(2015-08-06):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不明白这里Q13和Q14除了拉胝Q10的G极外还有什么作用?

实现通过VCC DDR内存和VDDA2.5V两者电压产生开关控制VCORE EN#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个弱智的问题,参考电压芯片是什么?跟谁参考的?

参考电压芯片简单理解就是根据本身内部分压程序处理输出基准电压的IC,这里的基准相当与参考值,一旦超于这个参考值芯片工作条件就会不完整。

网友:
有点看不懂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没看懂阿,cpu电压都出来了,内存没出来?

应该是内存电压出来,CPU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控制那块,或看一下相连的电阻有没有偏大的现象

查下FB引脚相连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原来I2C总线的两电压只控制1.8V的基准电压,没有EN的时候也应该有1.8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这里1.8VREF基准电压应该是UP6262 在主板待机情况下得到5VSB电压就应该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用什么单位?

二极管体值一般以毫伏或伏为压降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A:
UP6103的第8脚的短路问题有必要解决吗?

楼主这里走了维修弯路,测量8脚对地阻值是多余的操作步骤,这里内存供电芯片UP6103本身7脚开启信号电压正常后,8脚自然会有工作电压产生。

网友:
-供电--时序---复位   这里是不是打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 时序 时中) 。 V星内存供电芯片UP6103。都有小8脚控制.(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A:
Q11是Q3的前级吗?这里你说的VCORE_EN#有2.5V ,是不是说Q3的B极有这个电压呀,如果这个B极有2.5V的话,Q3 ...

可以这么理解,Q11在这里就是Q3 前级相连开关控制N沟道MOS管,VCORE_EN#有2.5V,可以简单理解为Q3 B级工作为高电平,这时候Q3应该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拉低12V经过R16和R20 电阻分压形成的基准参考电压值,即这时候ISL6232型号CPU供电管理IC 本身24脚开启信号电压也会被拉低,设计Q10、Q11等电路主要是为了开关控制VCORE_EN#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不跑码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UP6103的7脚应该是EN脚才对

网友:
我还遇到一块onda的 主板,内存没电压。CPU桥电压正常的

网友:
修的好,总结的更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主板问题不好搞,我一般都叫客户直接换主板。难得修,还要定芯片麻烦额。

网友:
貌似很厉害样子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维修讲究的就是心细

网友(2015-11-01):
电压不出来,V星的都先换这小芯片

网友:
非常酷的维修经验,,必须给个支持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