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稳定 神州精盾K480

楼主(2015-03-20):
开机不稳定,多数是开机不显,大概三次才能亮一次机,开机不亮时电流0,8     亮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新手经验不足   希望有经验的人给个思路。

网友A:
机器信息太少    是什么构架的机器     拔掉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B:
拿下内存擦擦。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信息太少    是什么构架的机器     拔掉内存电流多少

不显的时候电流0.8  应该是没过内存,我试过拔掉内存电流0.8.  为什么开机有时过内存 有时不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下内存擦擦。不行刷个BIOS

这些都试过了  没用的

网友:
刷下内存    不行拆开机测下电压

网友:
还是要一步一步查,看电流到了哪里,故障点就容易出来了

网友:
能亮机的时候一切正常  开机不亮的时候 电流0,8  应该是没过内存    什么原因会导致开机有时过内存  有时不过内存呀  内存刷过了  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不和道这机子CPU后面有没有大电容之类的,像海尔T6也常见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和道这机子CPU后面有没有大电容之类的,像海尔T6也常见这种故障

有超级电容呀   但超级不会导致这样的故障吧  超级电容坏了 应该会经常掉电吧? 我也不确定  你遇到过吗 指教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