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9wrd5电源板炸掉了 谁手里有这个板子的 帮我下什么型号

楼主(2015-03-20):
谁手里有这个板子的 帮我下什么型号  谢谢了

网友:
粗看 像是 电源模块

网友:
电源板上的这种芯片 可遇而不可求   实在是找不到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模块,这种电源模块底部都粘的红胶比较难拆,爆炸了实在是不好找,如果找不到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模块,这种电源模块底部都粘的红胶比较难拆,爆炸了实在是不好找,如果找不到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

我想知道型号

网友A:
或者你把电源板的型号,报给某宝客服套套他的话,问他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把电源板的型号,报给某宝客服套套他的话,问他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问到了   2268  2269   2种

网友:
那就好了!恭喜你。是在某宝问的吗?

网友:
这板其实也不贵。。。。。。。

网友:
可以改个模块

网友:
OB2268 OB2269

网友:
或者你可以到X宝上花少钱然后让其提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