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兼容笔记本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15-03-20):
一个国产兼容笔记本电源,输出应该是19v的。现在输出只有3~5v,不稳定。
拆开芯片使得是uc3843,看了看,基本是标准电路。取样电阻好像没问题。请问哪里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光藕和7脚外围电路特别是小电容换掉..................

网友:
这个不太熟悉 坐等楼主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3到5v是虚电压,7脚供电是重点。

网友:
谢谢!只能等到星期一去查了

网友:
今天上来就查7脚。7脚有个电解电容47u的,内阻有点大了,直接换掉。好了。下一步提升电压,输出改为24v。为我的白菜白光供电使。谢谢楼上的大侠让我走了捷径。

网友A:
只有 3-5 v   那还搞毛啊   这不叫   输出不稳   这tm已经坏了
    换一个把

       要不你把光耦换了试试   还有旁边那个431

   在加个  启动电容   50v 47uf的       亮亮大电容   有多少v    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 3-5 v   那还搞毛啊   这不叫   输出不稳   这tm已经坏了
    换一个把

你的语文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不是说   3到5v   吗  ?   这还不 明显  ???

网友:
怎么换了电容变成24V了?取样电阻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