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和无线网卡都认不到!

楼主(2015-03-20):
  一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板子是七喜代工的,板号C02_VD,最开始的故障时进水,然后USB不能用,更换南桥后可以用了,但是现在有限和无线网卡都认不到,系统,网卡都换过,南桥也换过了确定是好的,网卡周边条件也正常,与南桥的数据线也是正常的,但就是认不到,谁指点一下

网友:
供电有木有

网友:
好好看帖子好么,我说了网卡的条件都满足了,也就是供电,时钟,复位等等都满足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我啊,无语了

网友:
哦,你修好了没

网友:
修好了(这个机器不是我最开始修的,是另一个同事修的,最开始进水,烤完机处理进水的地方后,他说打USB对地值位0,于是更换了南起啊后,USB可以用,但网卡认不到,后面又换了两个南桥都是同样的故障,然后才给我修的,我后来把原桥又做回去了,然后就都可以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一般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网卡总线没搞好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SONY也是有线无线网卡都用不了,是3.3v供电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桥没有做好

网友:
如果只是网卡和无线网卡不能用的话,我就给客户弄个mini的USB无线的,方便有省钱

网友:
等待结果,看看经验

网友:
还是换的桥有问题啊,。。。。

网友:
网卡那边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多半是时钟不对

网友:
统一回复,不用在来混经验了,我已经说了修好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桥型号不对  所以不能用哦

网友:
问题肯定在网卡或者南桥之中    你说他们都没问题    谁能给你帮助

网友:
刷BIOS看看

xpbzd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路过

xpbzd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再说一次哈,我已经修好了,好好看帖子,在6楼已经说明修复过程,别在灌水了,不然我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