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0):
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电压都有 求解决
不触发

网友:
RTC 电路呢?

网友:
进液体的机器,最怕掉小芯片,查的累死

网友:
开机电路查查,,你连图都没找,,怎么修,,找图,按开机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
是不是bios 坏了

网友:
我有台 出发到0.015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刷了个好了几天 又不行了

网友:
查EC电路,刷ECBIOS程序,

网友:
先看看开关有没有跳变吧

网友:
ec 开关 这是基本的 不行了就差信号

网友:
cmos有没有点了 查ec的 lid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