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的主板上封有白乳胶,很硬的,有什么办法把芯片拿下来

楼主(2015-03-20):
如题,HINKPAD 的主板上封有白乳胶,很硬的,有什么办法把芯片拿下来,这台机之前在别处加焊过,我加焊的时候爆珠了,现在连待机都不正常了,我看网上都说撬起来,会不会掉点啊这个,那胶比黑胶还硬

网友:
撬吧,,这个只有试过了才会有经验

网友A:
一撬十有九成玩完,做好思想准备,不过反正二修的,开不起机随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撬十有九成玩完,做好思想准备,不过反正二修的,开不起机随便整、、

拿来的时候匀接屏可以,就是内屏不亮,电压,屏这些都正常,所以才补焊显卡,这下惨了

网友:
硬翘呗 能有啥法

网友:
卧槽,我也是醉了。上两道拆胶液, 半个小时一道  。上完一道用密封袋装好。 然后用240恒温档位拆

网友:
拆胶的我之前用过,没用啊,

网友:
为什么会有胶  只是为了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