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联想E50 通电自动开机 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0):
  这个本本 之前我自己拆过清灰,不小心把显卡搞坏了,然后去电脑城换了一个新显卡和一个显存颗粒 维修的小师傅用BGA维修台 给我修的,质保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偶尔出现花屏,我自己感觉应该是 显卡虚焊造成的 我本身是维修手机的 我就自己用热风枪把显卡拆下来 重新植锡 又重新安了回去,这时发现 只要通电不用按开机键或任何键 它自动就开机了,但是屏幕还无显示,无报警,硬盘工作,我就琢磨是不是,显卡底部和主板没链接好,我又拆了下来,用放大镜看主板显卡芯片位置 发现掉了6个点,有4个点是单独的 不链接任何地方 是不是这4个点不用管 还有2个点是有去向的 2个显存颗粒也被我用热风枪吹了下来 冷却之后在无显卡芯片和显存颗粒的情况下 我又通了一次电 还是自动开机 看来自动开机和显卡没什么关系 自动开机原因到底出在哪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好牛逼啊,哄抢都可以焊接显卡,你让我怎么活啊

网友:
你把主板电池插上没,BGA是均匀受热的。话说主板就算不废还没让你搞变形吗?

网友B:
哈哈,看了你的贴子我有种想笑的冲动,不过你比我还冲动,不晓得原理你也整?和手机差别很大的,前面的花屏肯定是显卡虚焊了,你操作怎么就直接取了呢?如果风枪确实够好,几千块的那种恒温强还好了,一般的风枪风险相当之高,取有可能把显卡取坏了,如果加热不均有可能把焊盘整脱了、、、这个更难办,要补焊盘,没事你还取那么多,显存坏没坏还俩说,太费事了,你这个现在修成本投太高了,建议楼主还是换板吧!实在不行换机器了,千万别在买什么E50、E40的了

网友:
风枪可以做好显卡还要BGA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了你的贴子我有种想笑的冲动,不过你比我还冲动,不晓得原理你也整?和手机差别很大的,前面的花屏 ...

忘了说重点了,重启要么你忘擦CMOS电池了,如果没有那就是显卡那边的问题了,开机检测不到相应信号或主显卡部分有短路引起主板保护动作而反复重启,玩大了哦,兄弟

网友:
多半显卡吹挂了。

网友:
电池装了吗
?;????

网友:
这板子很薄,用风枪吹肯定变形了,显卡接触不好啊

网友:
个人认为,自动开机先不要管,先修其他的

网友:
不敢用风枪来做桥。。

网友:
接触不好的事多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牛逼啊,哄抢都可以焊接显卡,你让我怎么活啊

  好吧,我是真不懂,这东西这么娇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重点了,重启要么你忘擦CMOS电池了,如果没有那就是显卡那边的问题了,开机检测不到相应信号或主显 ...

  显卡如果挂了,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觉得可抵扣可打开打开等等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我只想说佩服佩服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路么?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电子还有没有供电或看下cmos电路

网友:
风枪加热不均  加热长时间会损坏显卡 再好的风枪赶不上土炮最起码比你的强百倍

网友:
专心修手机吧~

网友:
电路 不好找。

网友:
我也真佩服你,本来肯定是显卡虚焊了,BGA加焊下就好了,就算用风枪也不能吹下来啊,这下问题严重了

网友:
换显卡。主板没吹坏就换吧

网友:
板子让楼主用风枪烤掉点了,需补点维修,让专职人员修吧!这板子弄不好要报废了。

网友:
BIOS没有正常保存前是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你干脆说用936做BGA 秒杀一切了

网友:
没装smos电池自动开机时挣得,,楼主你这技术没人比的了 啊,换板子吧 ,就当练手了

网友:
查一下弄过周边的件吧 可能掉件了

网友:
用风枪做显卡牛人呀

网友:
楼主真是一位牛人啊!你那板子肯定变形了,而且还掉点。没有BGA就不要去动桥或显卡。5000以上的BGA焊接机就可以了。上万元的BGA焊接机温度控制更好,但也是有风险的。你那自动开机估计是没查CMOS电池。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是一个敢干的人 风枪焊接显卡 牛逼

网友:
你会不会把显卡给弄坏了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