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0-2小上网本。。暗屏

楼主(2015-03-20):
联想  s10-2小上网本。。暗屏

应该是屏的问题,,,LED杂修呀
这个是屏的图

网友:
看下控制电感的那个芯片条件,多数为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这小泵你还修啊

网友:
看看 开启型号     有没有     还要 看看  生涯 芯片 条件

网友:
暗屏不一定是屏问题呀

网友:
确定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背光。拆开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屏上条件都成立了?

网友:
查看屏接口条件先

网友:
改个高压电路板哈 到坏屏上剪个高压板哈LED的都可以

网友:
亮度  开启信号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