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颗神奇的RT8206M!!!!!!!!

楼主(2015-03-20):
          内容如标题,这真的是一颗神奇的RT8206M,他能让你的主板尖叫,他能让你的电容鼓泡,还能让你的公共点升压~~~他不要一块钱,他不要一毛钱,只要您包邮!您就能马上拥有他!拥有了他搞坏板子不是问题!搞坏妹子也不是问题~~~

     说到这颗8206M的来历,这是个一个乌云密布的早上,一位同行丢下一台Z370就走了~~~插电瞬间表跳了,赶紧全部拔了,拆机之后各路对地都正常!这什么情况。。。。
            细细查看之后发现有时候不会短路,但没35V,再一番查看,PQ72的G极击穿,换掉!!!之后。。之后神奇的事就发生了。。插电有1A左右的电流,板子会发出惨烈的尖叫。。。。。当时我没注意看电流表电压,就摸到CPU供电附近两25V固态电容超级发烫!!又没发现短路怎么会发烫啊?不管了,拔了再说!故障依旧!!!!
      左思右想,百思不得骑姐啊!!!!!这两电容又没短路为什么会那么烫呢!!!
    忽然瞄到电流表尼玛已经25V了!!!!!我明明调的19V好不好啊!
   赶紧拔下。。拔了之后又恢复19V了。。。。。尼玛这两25V的电容不烫才怪呢!!
考虑到尖叫是在35V发出的,赶紧换个8206B压压惊。。。。。。

          下面重头戏开始啊!这颗会升压,会尖叫的8206M公开拍卖了啊!
         不要一分钱!您就出个运费就能马上拥有!要的留言啊~~~~~~~

网友A:
你这维修实例写成了广告还是灵幻小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维修实例写成了广告还是灵幻小说。。。

月饼大师~这颗会升压,尖叫,烧内存条的8206M你要不。。。。

网友:
原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大师~这颗会升压,尖叫,烧内存条的8206M你要不。。。。

你包邮,我也不要。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可调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可调有点问题

绝对不是我可调的问题,我换个8206B就好了,机器已经修好,可惜内存条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没拔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么牛的8206b没遇到过,有换过,没听见有什么芯片可以尖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是我可调的问题,我换个8206B就好了,机器已经修好,可惜内存条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没拔 ...

我的意思是楼主判断准确,维修迅速,语言风趣幽默。然而据您的描述,笔记本有故障现象时可调好像瞬间达到过25V,所以我猜电源的防馈电的电路有些问题。水平有限,重在参与,说错了请原谅啊

网友:
这是一颗神奇的。。。

网友:
好牛鼻的rt8206b

网友(2015-10-07):
06B
06M 能代换吗  为什么我换上去 公共点都没了

网友:
LZ这么幽默,做维修太可惜了!

网友:
有之前烧我三根内存的 红星 厉害吗?

网友:
笑尿了哈哈哈!

网友D(2015-12-04):
是的我这块联想的kl6主板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没有升压而已,主板吱吱响,刚开始换了35v的上下管好了没1个月有这个样,正换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这块联想的kl6主板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没有升压而已,主板吱吱响,刚开始换了35v的上下管好了没1个 ...

这是遇到真正的同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遇到真正的同行了.......

运气不如你的好哦,我重新换了上下管和芯片不行,坑。电感前端波形正常,后面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运气不如你的好哦,我重新换了上下管和芯片不行,坑。电感前端波形正常,后面无电压。

前端有波后面怎么会没电压呢?电感开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端有波后面怎么会没电压呢?电感开路?

不是啊,电感正常的,都换过了,现在是电感前级pwm的波形开机瞬间可以抓到的,是正常的pwm的脉冲波,很正常,但是测量电压时是没有的,上下管和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兄弟可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电感正常的,都换过了,现在是电感前级pwm的波形开机瞬间可以抓到的,是正常的pwm的脉冲波,很正 ...

这样啊,拆二级转换的哪两个六角管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拆二级转换的哪两个六角管子试试

感谢你的回复,再换一个芯片后修复。

网友:
反馈电路没焊好造成的吧?这样神奇的事没遇到过。

网友:
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尖叫,不过公共点19V 峰值达到25V,更换5V输出电容修复。

网友:
就文字而言写得不错。

网友(2016-11-27):
这情况我遇到过 后来整板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