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机顶盒转电视用 HDMI转色差分量线无显示

楼主(2015-03-20):
几天前买了一款大麦盒子DM1004地网络机顶盒。 它只有高清接口:HDMI。

所以在TB上买

这款HDMI转色差分量地线。
不过线到了以后插上无图像!电视是长虹CHD28800。后面支持差分接口。卖家也说支持。结果买回来用不了。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线问题啊,线就是坏的吧

网友:
高手啊!我问了卖家他拿不准!不过我拿这条线去别家有这种接口地试试。如果也这样应该是线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问题啊,线就是坏的吧

高手啊!我问了卖家他拿不准!不过我拿这条线去别家有这种接口地试试。如果也这样应该是线地问题。

网友B:
  这个和线没有关系的     要你机顶盒本身支持才能 有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线没有关系的     要你机顶盒本身支持才能 有信号的

我的这个大麦盒子不支持吗?

网友C:
有的电脑的显卡上有HDMI接口,或者找一个有HDMI的液晶电视,互换一下试一下。确定机顶盒是否有问题,还可以搜索一下HDMI的定义,断电,拆开机顶盒,插上你买的线,测一下机顶盒内相关的引脚和三个插头芯是否相通,另外你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脑的显卡上有HDMI接口,或者找一个有HDMI的液晶电视,互换一下试一下。确定机顶盒是否有问题,还可以 ...

我去别家试试

网友:
我也希望帮到你   但是我也不懂

网友:
买个HDMI转VGA很好用。

网友D:
你这是分量线,不能插AV插口。。插分量口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分量线,不能插AV插口。。插分量口就可以用

插得是分量口

网友(2015-10-16):
我可以告诉你没用,要用转换器

网友:
hdmi转色差线是需要芯片转换的,你这里只有线,不知道线里有没有转换芯片,线里没芯片转换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