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CD改成LED后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0):
X宝买的LED灯条,这个是恒流板。改入液晶后发现有闪光的现象,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解决掉的???

网友:
另外说下换了几块恒流板和灯条测试都一样,电容焊接过是把容量扩大过也是一样。

网友:
你是不是把信号开关和亮度连起来了

网友:
你说的闪光就是那个有灯的地方比较亮是吧

网友:
看看 横流板 电压 正常吗   开启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还是老样子  就是高压的事

网友:
有没有测量恒流板的输出电压。更要认真核对一下有没有线没有接对。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相关电路的波形,再看看线完全接对了吗

网友:
怎么个闪法?快速闪,就是ADJ和EN之间的事情

网友:
看控制信号稳定不稳定

网友:
搞不懂LED,,

网友:
还没这样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
统一回复下:开关和亮度分别接正确了,输入电压12V和19V的都试过,画面正常就是开机的时候会闪,尤其是浅色和白色

网友:
可能 不是板子坏了吧

网友:
洌恒流板上VIN,ENA,和DIM电压是否正常?一般VIN为12V左石开机信号ENA在5V以下稳定值,亮度控制DIM电压在1.25-4.8之间可调即为正常。LED灯条只要无虚焊.

网友:
是不是 有电容鼓包的   你 把 电容 都给 换 了 试试
   在 不 然  换个 灯条       换个  横流条  一般就这几个问题了

网友:
感觉LED没有LCD灯管好修一些,我是这么觉得!

网友:
看闪的时候,on与adj是否会跟着跳变

网友:
重换灯条一试

网友:
灯条和板子都尝试换过,改装的电源板板子电容全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