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二修机!!!修复多个问题!

楼主(2015-03-20):
型号:ACER 4733Z简述:客户只拿来光板,主板仅修过系统供电,RT8206焊的空焊。
维修过程:通电前先换了一个RT8206+两组上管,测阻值100欧姆上下,还算正常。通电电流0.15,3V 5V并未输出,摸到充电IC ISL88731发烫,更换之后,待机0.01,3V 5V仍未输出。经过测量,RT8206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最后更换3V 5V电感旁的两个电解电容解决故障,3V 5V输出正常。

两个电解电容我直接拆掉换的两个贴片330,耐压值等都是一样的,换过N次都稳定。

修好待机之后,通电,待机0.07,摸到USB供电芯片发烫,拆掉,更换,通电0.01,待机电压输出,不触发。

不触发,测到开关没电压

这个开机信号是直通EC,中间无任何元件,也就是说,这个信号是由EC工作之后,直接抬高的,现在测到不是高电平,说明EC没工作,接下来查EC工作条件。

查到EC供电没有,是R293这个2.2欧姆的电阻阻值变成了200多,并且EC这端阻值为0,短路了!

更换电阻,更换EC,待机0.01,开关键还是没有电压,供电到位了,查晶振有无起振,看到这个EC是不带晶振的,是直接由南桥的ICH_SUSCLK这个信号来控制的,通到晶振1pin和EC 77pin,测到信号为0,正常。测ACIN 3.3V ,也正常。随即想到可能是EC读不到BIOS导致EC不工作的,在论坛下载了BIOS,刷了之后,开关键还是没电压,在工位上找到个2M的BIOS芯片,换了再刷,依然是没电压! 不死心,从修好的SL410K的板子上把2M的BIOS拆下来,再刷!好了!板子的电源灯亮了,开关也有电压了!

但是!触发之后,电流到0.26,风扇狂转,核心供电不输出,查核心供电ISL6266工作条件都正常,从料板上找到一个ISL6262
(ISL6266和ISL6262可代换)
更换之后,电流上去了,看电流已经亮机,接USB键盘,大小写可切换,至此修复!

发帖不易,希望大家加点分支持下~【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好多故障,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主要是被人修过,扩大故障了,原故障应该就是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A:
这么多故障   不容易啊 楼主怎么一直坚信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故障   不容易啊 楼主怎么一直坚信bios芯片坏了

因为EC的其它工作条件,我都能测到,我也肯定都到位了,唯独BIOS,我量不到,所以我觉得除了其它条件,只剩下BIOS,EC肯定没读BIOS,工位上找到的BIOS一般都是替换下来的,当时觉得可能是坏的,所以从好板上找一个再次排除,结果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好多问题楼主不容易

网友:
问题多修起来真费劲

网友B:
艾 这些东西也就可以在维修网中聊聊  技术还值几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 这些东西也就可以在维修网中聊聊  技术还值几钱呀

这机还真收不到多少钱,老机了

网友:
求版主加精啊!这技术!没的说

网友C:
这个帖子是可以加精 我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是可以加精 我同意楼上

谢谢支持!

网友D:
二修,的问题多都是一修扩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的问题多都是一修扩散出来的

恩,之前修这块板的师傅焊接都不过关

网友:
Just be sure you fixed correct ICs

网友:
最怕这种修好一个问题又有一个问题

网友E:
BIOS芯片损坏一般在刷写BIOS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况   例如  芯片擦除出错   无法刷写等等  楼主这个没有出错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损坏一般在刷写BIOS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况   例如  芯片擦除出错   无法刷写等等  楼主这个没有出错 ...

在擦除的时候出错,擦除一般是很快的,但是这个芯片要很久,然后显示失败,多试几遍之后居然成功了,我的那个刷BIOS的座子掉地上有点问题了,也有可能是座子的pin角和芯片的接触原因,所以能通过,但是实际是没刷上的,换了一个芯片,用手捏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擦除的时候出错,擦除一般是很快的,但是这个芯片要很久,然后显示失败,多试几遍之后居然成功了,我的 ...

擦的时候出错 你能引起重视  不就省事多了  你说是不

网友:
老是下图下错,哎怎么搞

网友:
技术很扎实,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