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开机就一光标闪 按什么都没反应 也不进LOGO

楼主(2015-03-20):
联想G505  加焊过CPU 显卡 刷过BLOS 都不管用  在论坛里看到过同样的问题 但没有看到解决办法  有遇到这种情况修好的吗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主板型号是什么  用DEBUG跑跑看代码是多少

网友:
怎么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上次遇到 过一个G450开机光标闪不进系统,没有LOGO的...加焊NB修复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重做下系统看看,要不换个硬盘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这台也没搞好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USB 3.0 数据线对地短路  故障现象一样  ,USB又由CPU管理  所以 没得修 在保的机器 直接退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