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未充电

楼主(2015-03-20):
S405冲到百分之60就显示电源以接通未充电。。。好像G和S的超级本都是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查。。而且EC带程序怎么刷

网友:
什么的?联想 华硕?有无电源管理程序就那个软件。

网友:
刷EC会有专门的工具 叫什么不知道

网友:
俺也是这个 问题 S405的 冲到60%的时候就没冲断开了 右下角提示 为防止丢失所做的工作 请更换电池或切换适配器 这个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