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求助

楼主(2015-03-20):
DELL N4030掉电求助,接维修可调电源不掉,接原装电源准时2分30秒掉电。电源换过4.62A和3.42A二种规格都换过
掉电

网友:
换个原装的看下 应该不会掉

网友:
你的是OEM的吧? 换原装的

网友:
N4030 遇到断电刷BIOS好了的

网友:
上次遇到同样掉电的 没搞定

网友:
原装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那两个p管不良哦

网友:
N4030遇到过掉电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刷过BIOS,问题依旧。

网友:
是不是我下的BIOS不对啊,有09259-2
的BIOS没

网友:
换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不行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有没独显卡,有就BGA 下

网友:
这种的话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我觉得还是先放下电先,不行就刷个BIOS,有好多奇怪的故障放电就能好的

网友:
接适配器准时2分30秒掉电? 测了几次得出的结果

网友:
个人建议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试,我遇到过,一进系统掉电,显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