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外接正常,内屏无显

楼主(2015-03-20):
手头上有一台HP G4机器,到手时不触发,拆机检查发现屏线烧掉引起短路,折除屏排线后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进系统。订回屏线后,换上,内屏只有背光,无显(黑屏),查图纸发现EDIDCLK只有0。9V左右,EDIDDATA有3。3V,测对地电阻EDIDCLK只有90左右,EDIDDATA对地350左右,连接这两路的是BD82HM65,请教各位,是否桥坏了?

网友:
建议你看下屏接口的条件   这个机子显卡很爱坏

网友A:
回到家阿克苏的环境带来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两条线进南桥,,换桥

网友:
EDID对地阻抗不一致,有可能还真是HM65的问题哦,把屏线拆了量下看看

网友:
建议根据条件一步步查

网友:
把屏线拆下来量,看看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前两天刚修一台G4,显卡坏,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屏线接口,2屏线坏。换过屏没?

网友:
慢慢查吧,我还有两台外接正常,内屏不显都还没有搞定呢

网友:
换个屏试下。估计烧了主板。

网友:
可能是显卡 修显卡没

网友:
你换过屏试没

网友:
根据你测的阻值来看,应该是桥的事情

网友:
你把屏线拔掉!!  还有颗电容拆掉  再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再测量色差信号的对地二体值,正常就尝试刷BIOS,桥最后没办法再换。

网友:
有 可能显卡坏了,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到家阿克苏的环境带来

严重灌水,小心扣分

网友:
显卡确实容易坏。

网友:
1换屏 2再好好看下板子上有没有其他问题 3 最后再说换桥的事情

网友:
显卡,屏,屏线,都爱出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换桥试试。

网友:
也不能这么的武断 有可能是屏幕烧坏了

网友:
桥不一定坏

网友:
之前修到过edid烧断的

网友:
换根屏线看一下

网友:
显卡和屏线或者屏都有可能,建议屏线测量为大。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屏显接口是否还有断线

网友:
修好了,换桥后EDIDCLK和EDIDDATA有3。3V,接屏后发现还是黑屏,代换屏正常,更换原屏码片后正常显示。

网友:
按图纸看拜,一般应该是显卡,桥可能性不大,等你修完

网友:
碰到或好几台G4 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的了 都是焊显卡好的

网友:
显卡就算坏了问题也不大,加焊一下就好,只要外接能显示 就代表显卡坏的不是很厉害,你可以加焊下看看,在不行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你查一下屏的码片和主板的连线。

网友:
显卡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