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XT 800进水不显示 换屏无效

楼主(2015-03-20):
XT 800进水不显示 换屏无效,经查进水12脚灯控IC坏掉,换掉就可以, IC位置如 图红圈

网友:
楼主照片拍得不太清楚哦,该换手机了啊

网友:
平板还有维修的啊。我碰到直接不修。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没背光是吧?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没背光。

网友:
一般就是IC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