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GT-N7100 不充电,越充越少电

楼主(2015-03-20):
客户送来一个N7100手机,故障是不充电,手机的电池越充越少,使用照相时,闪光灯不会亮。更换了充电接口,充电IC,U502 U505 都无效,最后发现电感L513电阻偏大,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电磁问题吧

网友A:
电感怎么还有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怎么还有阻值呢?

电感损坏引起的,一般为1欧至6欧之间的多!

网友:
能不能把图纸分享下

网友:
好烦好烦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