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C-32TL2900开机花屏、白屏

楼主(2015-03-20):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的电视机,型号是LC-32TL2900。
开机有时候是白屏有拖尾现象,有时候开机时全屏竖线。有图片,麻烦请师傅们帮我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屏线吧!再查屏电路板上的各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擦擦屏线。。

网友B:
应该是主板程序乱啦,重新烧录主板程序

网友:
我认为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程序乱啦,重新烧录主板程序

从论坛找了个程序,刷了后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屏线吧!再查屏电路板上的各供电都出来了吗?

屏各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屏体坏了,放弃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当时没弄好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如果供电程序都没有问题,就查下逻辑板,都没问题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
直接换屏
看上去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擦拭屏线 再检查逻辑板,再检查程序,最后就是屏

网友:
检查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