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异的花瓶,影驰GTS450

楼主(2015-03-20):
  型号是影驰的早期黑将 GTS450 1G DDR5,花屏情况如图所示,这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

开机大概5分钟就出现这情况,然后再过5分钟左右就完全没显示了,散热器已经换过了,温度正常。
有简单的办法判断是哪个显存故障么?

网友:
看一下是GPU供电不足还是显存供电不足

网友A:
如果电压都正常,GPU加焊试试

网友:
供电确定是没问题的,OEM服务器拆机台达额定400W,主板是华硕P5Q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都正常,GPU加焊试试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GPU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些!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B:
先看看GPU供电,显存供电在黑屏前后都正常不?有MATS程序就测下,定位显存加焊,不行再加焊GPU,如果有外接供电的卡,由于插拔外接供电口容易造成显存脱焊,越是长卡越容易脱焊。没测试程序的话而电压,阻值正常就整体加焊下,个人觉得显存问题多,一般GPU核心边角没破损,或加焊爆掉一般不会坏。通电摸摸还有异常发热的显存或其他器件

网友:
一般,GPU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GPU供电,显存供电在黑屏前后都正常不?有MATS程序就测下,定位显存加焊,不行再加焊GPU,如果有外接 ...

好的,非常感谢,过几天有空了我测下

网友:
大花,可以考虑是不是显存反面的电阻坏了或掉件了,显存也有可能,GPU概率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