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550TI 不显示了

楼主(2015-03-20):
显卡本来是好的,带电插VGA头后,直接黑屏灭了,再启动滴滴滴。。。的叫,启动不起来了。 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谢谢
显卡

网友:
先测GPU和显存电压呀

网友:
基本上是核心坏了,你插VGA接口时打火导致。

网友:
从VGA接口往前级查,防静电二极管有无击穿了?

网友:
差不多费了,可能把显卡芯片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