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G41T-CM3

楼主(2015-03-20):
一同方G41T-CM主板,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跑D8,并循环重启,换内存一样,测内存供电 1.5V正常  0.75V正常,SPD3.3V正常,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循环跑码的请先刷BIOS。

网友:
D8是不过内存啊!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内存插槽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D8就是没有检测到内存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把这台的BIOS刷到那台上,故障一样

网友:
今天送来的这台是有时候正常,有时不显并反复重启

网友:
谁有好的BIOS文件

网友:
你刷过BIOS了,量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

网友:
这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出这个代码的,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就是d8  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