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有待机3,5V但是不触发

楼主(2015-03-20):
联想B460有待机3,5V但是不触发,取下COM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按开关没反应,IO是NPCE781EA0DX,按开关95脚有跳变,117脚PM_PWRBTN#无跳变,VCC供电3.3V正常,AC_IN#低电平,IO换过了,EC BIOS也刷过,南桥加焊过,还是不触发,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AC_IN#低电平是不正常的!只有高电平时才可能触发。另外EC还需要LID信号亦为高电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_IN#低电平是不正常的!只有高电平时才可能触发。另外EC还需要LID信号亦为高电平的。

AC_IN# 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低电平才能检测到适配器。 为何高电平才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_IN# 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低电平才能检测到适配器。 为何高电平才正常呢?

EC的待机条件:3.3VPCU正常、RST为3.3V、EC_LID#为高电平正常、LIDSW待机休眠开关正常为高电平,ACIN为高、BIOS_CS#有波形,各GPIO接口应正常,如USB-PWR-EN#信号等。EC的时钟信号。南桥的基本条件: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

网友:
支持楼上所诉,再仔细检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N#低电平是不正常的!只有高电平时才可能触发。另外EC还需要LID信号亦为高电平的。

关于AC_IN#信号,为适配器存在信号;参照图纸上标注,如果标注AC_IN#,则是dc状态下要有效,为低正常。如果标注AC_IN,那就是高有效,同样DC状态下要有效,为高正常;LID是休眠信号,同样看图纸标注、待机状态如果有效则不正常;此信号一般是屏幕上一块磁铁,当盖上笔记本时,pcb板上有一个三脚芯片与A壳磁铁发生磁场反映,此时三脚芯片输出有效的LID给EC/PCH,使机器进入休眠状态;此信号待机有效导致不触发;

网友:
关于AC_IN#信号,为适配器存在信号;参照图纸上标注,如果标注AC_IN#,则是dc状态下要有效,为低正常。如果标注AC_IN,那就是高有效,同样DC状态下要有效,为高正常;LID是休眠信号,同样看图纸标注、待机状态如果有效则不正常;此信号一般是屏幕上一块磁铁,当盖上笔记本时,pcb板上有一个三脚芯片与A壳磁铁发生磁场反映,此时三脚芯片输出有效的LID给EC/PCH,使机器进入休眠状态;此信号待机有效导致不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的待机条件:3.3VPCU正常、RST为3.3V、EC_LID#为高电平正常、LIDSW待机休眠开关正常为高电平,ACIN为高 ...

复位信号正常,但是没有找到EC_LID#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复位信号正常,但是没有找到EC_LID#信号

AC-IN高电平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高电平解决了吗?

图纸是AC_IN#,现在测得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高电平解决了吗?

AC_IN AC_in#  ACOK等不同的信号要不同分析

网友D:
PWRBTN#无跳变  可以先打这信号的对地阻值, EC的全部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高  ACIN#低  然后就刷EC ROM   换EC   。  其实PWRBTN#在实际维修中 如果PWM电路中有短路 它也不会有跳变 当然这是实际不是理论。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EC的待机信号都要仔细查,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BTN#无跳变  可以先打这信号的对地阻值, EC的全部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高  ACIN#低  然后就刷EC ROM    ...

就时钟和LID#没找到,其他供电复位,ACIN#都正常,换过IO,刷过EC BIOS就是不知道刷的对不对

网友:
BIOS各引角的通断,及RTC

网友:
这个有点迷茫!!!

网友:
B460很垃圾,烧CPU供电。坏HM55

网友:
有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正常了吗、??VCCRTC电路,RTCRST#正常了吗?VCCSUS3_3,V5REF_SUS都查了没?EC有发出RSMRST#信号给南桥了吗?

网友:
先把适配器检测信号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