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旧手机电池自制万用表充电电池

楼主(2015-03-20):
自己的数字表电池没电了,让人心情很不爽,因为附近还没有卖的。以前听说可以用手机锂电池做万用表电池,恰好手头有两块几年前淘汰下来的小灵通电池,便自己改造了一下,非常好用,下面是成品。

我是把两块电池串联在一起,用胶带固定,又把原来那块没电的旧的9V叠层电池上的正负极接头拆了下来焊接固定在电池上,这样就和原来的电池一样好用了。

原来的旧电池拆开后就是这个样子。

用手机电池当然要充电方便,我两块电池是放在一起的,这样先用万能充充电器充上面一块电池。

再把电池翻过来充另外一块电池。这个万能充我也改造了一下,把原来那种钢片改成了旧手机电路板上和电池连接的铜片,就是电池上面那个黑色部分的,比原来的好用多了。电池充完电后测试了一下,两块电池串联电压为8.3V,应该能正常使用。

然后把电池和万用表上的扣子连接上。

放到里面正好,当然刚开始电池稍微大了一点,我把电池边缘的那层塑料去掉了,用即时贴包上就大小正好了。电池边缘的透明胶带稍微留得长一些,这样方便取电池。

把盖子用螺丝装上,很完美。

测试一下,交流电压223V,完全正常。

至此,万用表充电电池制作完毕,以后不要再想着去买9V电池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
这方法挺好!就地取材。

网友:
不过,当锂电池快没电时,3.3*2=6.6V
应该带不起万用表了。要是能再串联一节5号充电电池就好了

网友:
我的数字万用表太费电,过一段时间就要换电池,看到这篇文章,真是给了我启发,感觉太好了,万用表制造商也可以借鉴。这种改装还需要注意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告诉你们一个更好的办法 直接用个路由器上面的9V电池 万用表主板上改一个电源口

网友:
最好加一块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们一个更好的办法 直接用个路由器上面的9V电池 万用表主板上改一个电源口

路由器上面的是9V电源吧,如果不移动使用是挺好的,但是要移动就不太方便了。

网友:
这样小电池不好找呀

网友:
我用的是2节笔记本的电池。充一次电都用忘记了

网友:
我直接买的9V充电锂电池 带专用充电器 充满也是8.4V左右

网友:
不错,下次我也搞一个

网友:
电池大小符合内槽才可以%

网友:
现在要找那么小的手机电池,还真的是不好找了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值得学习,没事瞎研究,慢慢就更牛了

网友:
我的手机电池都比较大根本放不下,改后不知稳定性如何,精度咋样!

网友:
之前用2500mA的改过,把电池内置了,做的有接口充电,也是一次冲一块,现在冲完电都用半年了。
建议大家有ipad的电池那个容量给力

网友:
dir大师。。。学习的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们一个更好的办法 直接用个路由器上面的9V电池 万用表主板上改一个电源口

一直都是用的这种方法,哈哈

网友:
楼主你原来这两块电池规格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精华呀,早知道我就先发了。早这样改了,还经常给我儿子的电动玩具改装手机电池用,亏大了

网友:
我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想想大家都知道,就没发,谁知道楼主一发就来个精华,我真是亏大了

网友:
我是直接买2 块.可充的 9V 电池

网友:
这都可以简直是醉了,改变世界需要创新精神

网友:
好牛逼   尤其是还能用万能充充电

网友:
换好的表,电池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办法是好,就是没有这小充电电池。

网友:
强动手能力太强了。有机会也来试试换装下我的万能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