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修复后的备份

楼主(2015-03-20):
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修复后的备份
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已经验证成功 温度良好 网卡都OK .rar
文件

网友:
x42j能和K42J通用吗?版号看着都一样的

网友:
看内存槽上贴纸的型号

网友:
不要下载骗人的,下载下来是坏的。根本不能解压

网友:
请问这个主板的显卡型号是多少?我手上有一台这个机子要换显卡,但型号已看不到了

网友:
谢谢!这BIOS可以用。

网友:
多少分享 我有台断电的刷了就OK

网友(2015-05-03):
亲测好用,原来风扇狂转和掉电问题也解决了,装系统一切正常。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刷了不开机,亲测

网友:
到底好不好用

网友:
文件格式是 .502??

网友:
问那些说好用的格式不对怎么刷?

网友:
谢谢楼主,刷了后不掉电了,但风扇一直转

网友:
好东西 一刷就好 感谢

网友:
我也刷了试试看,我的是掉电故障,后来加焊了显卡,不过在焊显卡之前又把原BIOS给刷乱了,后来又重刷了,结果能亮机,狂转断电.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2015-06-09):
下载后不能解压 ,会出错

网友:
下来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有些说能用,有些说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不得的是不是你们看错版本了?

网友:
不要下,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