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3-20):
接修一台创维32L05HR液晶彩电,刚开机声音图像良好,半小时不到黑屏有声,重新开机正常,不到2分钟又是黑屏有声。有时一天都正常,只要冷机开机超过半小时不黑屏,今天一天就好了。不晓得什么毛病。是电源高压板问题吗?谢谢高手指教。
黑屏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引起的,你看黑屏的时候测12V 5V有拉低没

网友:
在黑屏是检查,按黑屏维修

网友(2015-08-20):
维修过一台是电源板有虚焊不良的。

网友:
高压,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