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W3212液晶灰蓝色的屏修理

楼主(2015-03-20):
接修一台TCL32的液晶,MT27CCN机芯,主芯片MT8227AAKU,故障二次开机有声,灰蓝色的屏,开机时屏还有点闪一下的迹象。判断为逻辑板和屏的故障,拆机拔掉屏线,故障依旧,说明判断正确。观察此机无外置逻辑板,屏线接口有腐蚀烧焦的现象,烧焦点是屏供电端。清理烧焦点的污垢,在线测屏上的供电端对地短路,经开路检查短路端为屏线接口。用热风枪代换接口,重做屏线,开机故障依旧。
    经反复试验不怪屏线和接口,按部就班的修理,测屏供电6.5v左右,肯定不对了,常见的屏3.3v、5v、12v等,很罕见有6.几v的,屏型号LVW320CSOT E10 V5,上网搜不到屏的资料,只能根据电路图分析,电路上在Q403的S--D之间标有0欧的电阻,实际没用,想S端12v,经0欧电阻 还是12v,大胆的做个瞬间试验:短路Q403的S--D极,开机一切正常。后来从废旧的液晶主板相同的位置拆了一只场管彻底修复。

网友:
Q403老化,它的导通性能下降引起屏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