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 开机黑屏

楼主(2015-03-20):
戴尔笔记本死机 我强制开机 开机后黑屏(连LOGO都不出)

1开机后黑屏(连LOGO都不出)

2风扇运转正常

3导热管也正常温度

4开机后黑屏我想关机 只按了一下开机按钮就可以关机了(正常必须按住开机按钮才可以强制关机)

5 D+开机键 (屏幕可以亮 证明屏幕没坏)

6 戴尔自检硬件 Fn+开机键 (每次连续鸣响报警6次 反复)

7电源指示灯正常亮

8光驱也正常

网友A:
检查屏线,看看有没有19v

网友B:
报警6声,没检测到显示器,那么你看下屏线和显卡了,外接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要是主板问题 就可以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线,看看有没有19v

亲 这个我自己怎么弄? 是不是自己弄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6声,没检测到显示器,那么你看下屏线和显卡了,外接试试

D+开机键 屏幕是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