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 自己用风枪拆显卡 是不是掉点了 有图

楼主(2015-03-20):
  我的本本是联想E50 之前拿电脑城去修 花300大洋换了个显卡 质保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偶尔花屏 气急之下我自己拿风枪把显卡加焊了几次、每次加焊完
用着挺好,过不了几个小时还是花屏,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显卡就被我拆了下来,显存颗粒也被我拆了下来,发现主板好像掉点了,各位帮忙看看。
  反正拆完通电硬盘还正常转.CPU也热,应该是没问题吧。

这两个点都有链接的地方 是不是必须飞线。

这5个点是掉了吗,这5个点没去向 是不是就没什么用。

网友:
风枪根本不行,就是加焊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兄弟  只接换板吧  这显卡贵呀

网友:
有线的话就确实是掉点了,需要补点,有绿油和紫外线,如果没有线就是没掉了,

网友:
有线的必须补点,那5个空点就不用管了

网友:
这款机器300块钱同行价我也不会给你换全新的显卡啊,人家是修显卡吧,不然怎么只给你保一个月。

网友:
黑胶的你都敢这样搞,厉害

网友:
掉点了  要飞线  风枪取显卡不行 还得bga

网友:
兄弟 掉点的有线必须飞  我建议还是直接换板稳当

网友:
拆下来容易,放上去难啊!没有BGA设备的话就等于报废了

网友:
用风枪取下这个显卡和现存  ?温度风力控制的不错

看着图片确实有掉电的 掉点的就必须飞线

网友:
我觉得你就算线接好了,还 是要把显卡换掉\

网友:
把掉点的补上重新植珠吧!

网友:
Be sure processor is cold enough

网友:
真是人材,换显卡 300 是不可能的,这玩意有风险芯片也不便宜,楼主跟钱过不去才自己取下来

网友:
我感觉你这么摘下来显卡   显卡也废了    你做上之后一定不亮的

网友:
放大镜慢慢看  有线的必须补上   没线的空点就不管了

网友:
你拆下来做啥啊?真是没搞懂。。。

网友:
有点危险啊,兄台

网友:
现在一些修笔记本的人,不去提升自己的技术,却花心事搞欺骗人的把戏。显卡坏了就应当换,什么置球,加焊都是骗人的。花几百元却只给人家1个月的保明显是骗钱。按照消费者协议法规,维修质保最少是3个月。楼主的机器根本就没换显卡只是给你置球后回焊的。还有消费者不要图便宜。凡是给你一个月保的机器价格都比较低。你可能是贪图便宜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