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32强制出VCC_CORE的电阻设定表--规格书研究透事半功倍

楼主(2015-03-20):
之前坛主有发过强制出VCC_CORE的电阻设定表,细心的人应该看过

这几天在网上翻了下NCP6132 的datasheet,终于找到。

在你吃不准是on-semi 电源IC 本体坏掉导致VCC_CORE 出不来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招来确定,而不是不管什么情况先替换 on-semi。

1,把on-semi output支路上的大电感断开,2,根据设定表换电阻然后电表量VCC_CORE

具体boot 电阻,根据芯片引脚对应的线路来确定。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有时没有芯片换,这样就能判断了。

网友A:
NCP6131去电阻出电压的方法,NCP6121同样适用
31脚的VBOOT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核心供电
27脚VBOOTA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集显供电)。实测通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装CPU,无SVID信号时,判断芯片PWM电路部分的好坏。
补充一下,这也是论坛高人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P6131去电阻出电压的方法,NCP6121同样适用
31脚的VBOOT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 ...

首发应该是  月饼 老大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可以省点时间了

网友:
我的孩儿了 95831啊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P6131去电阻出电压的方法,NCP6121同样适用
31脚的VBOOT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 ...

31脚为BST脚,一端接的是芯片,领一端是小阻值电阻接升压电容了,你说的接地电阻是指哪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