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60 从不触发到上电不亮

楼主(2015-03-20):
插电绿灯不亮 拆机 发现适配器接口那个小板 有个件儿烧了 这个苹果本儿有个大板和小板  小板图纸不好找更别说点位了 搜遍了也没有 没办法上淘宝卖家图纸说没了 顿时心里凉了 机智的我发现底下有交易记录 于是联系那个买家才弄到手

绿灯不亮 测中间针的适配器检测为0V 开始分析图纸 找到烧的元件件儿发现是LM397是个比较器 这个比较器是起保护作用  是输出低电平 现在已经为低 应该不影响SYS_ONEWIRE这条总线 继续分析 适配器电压PP18V5_DCIN经过Q6909和R6901 R6900分压控制Q6901导通 让这条总线与“EC”通讯  适配器电压要过这个管子 最终的控制级是SMC_BC_ACOK这个信号 它控制Q6900导通形成分压 才能让Q6909导通 测得Q6900已经G极已经为高了 但是Q6909的G极还是18V左右 看来是没有形成分压 也就是Q6900没有导通 看来故障点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了 更换OK

再次上电 绿灯终于亮了 开机触发 不显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 所以看不到电流 测有CPU供电 上迅维网查了下 说是显卡问题较多 试着加焊 还是不亮 取下重新值球 终于亮机

APPLE MACBOOK PRO A1260 M87 板号820-2249-A 051-7413.pdf

网友A:
这款本本,显卡是通病坏得多

网友:
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显卡,

网友:
究其原理,是个开关控制电路,LM397、Q6900-2则组成个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本本,显卡是通病坏得多

是的 之前也修过一个苹果跟这个差不多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一般焊显卡,

网友B:
苹果的图纸全黑  不是彩色的  为什么我就没有耐心看呢        哎

网友:
苹果时序还行 !!!

网友C:
佩服你的机智,更佩服你的技术。不过大侠们可否解释一下为何会有两个Q6900,Q6901。

网友:
楼主时序很清晰

网友:
这款机器我只修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佩服你的机智,更佩服你的技术。不过大侠们可否解释一下为何会有两个Q6900,Q6901。

这是个六脚的 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图纸全黑  不是彩色的  为什么我就没有耐心看呢        哎

你把它看成对金钱的欲望 你就会有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六脚的 晕死

是晕死了啊,原来是两个封装在一起了,我没有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