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 305DM换了电位器 还是跳电压

楼主(2015-03-20):
刚换完好了一会 然后又开始跳电压 难道是热了之后就不稳定吗?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啊?还有风扇是往外抽风的 我想把它反过来 往里面吹 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啊?

网友A:
龙威 这个牌子是香港产的吗?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威 这个牌子是香港产的吗?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电源

不是吧 感觉挺垃圾的 热风枪一吹板子 都糊了

网友:
你所换的电位器质量过关吗?

网友B:
我的也是龙威,305D,不带M,记得调电压有两个电位器,你两个都换了吗?一定换优质品,普通国产碳膜的不行。

网友:
装个二极管应该可能好引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龙威,305D,不带M,记得调电压有两个电位器,你两个都换了吗?一定换优质品,普通国产碳膜的不行。

微调短接了 换了一个多圈线绕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微调短接了 换了一个多圈线绕的了

换的旧件吧?用wd-40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旧件吧?用wd-40洗下。

有负载就容易跳 2N3055特别的热

网友:
你换的可能不对,阻值和原可调是不是不一样?阻值变了改变了工作条件,继电器不是按原参数控制接入的线圈,调整管耗损变大了。记得好象是一个10k和1k串联。

网友:
还没修过可调电源呢,积累经验了,谢谢

网友:
你用固定电阻暂时代替一下,看看还跳不跳,以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