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aoc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5-03-20):
一台AOC 931SW+ 显示器能开机,问题是一开机就跳宽屏变4:3边上露黑边,设置后又跳回4:3模式。屏幕上老跳出AOC水平调试,不知道啥问题,求助高手。

网友:
查按键是否漏电,或直接更换之

网友:
换按键不好,刷程序

网友:
不是有个自动调屏的吗?试试

网友A:
天气潮湿,按键漏电,用热风机吹了就好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气潮湿,按键漏电,用热风机吹了就好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案例很好,原因找出来弄好后及时回复,让大伙分享你的经验,应该加分!

网友:
恢复出厂   试试

小雪玲珑 -1 山寨

网友:
估计都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恢复到出厂模式试试看

网友:
很好经验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