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60维修

楼主(2015-03-20):
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台联想G560,说不开机接上电流表电流0.05按开机键不触发拆开主板量各电杆均无短路通电从电源接口开始量保护隔离电压第一个场管有电压输出第二年场管无电压输出且控制极均为19V应该是后极有短路保护了,仁宝的板设计基本差不多控制极应该为8V左右,断开电源量保护隔离第二个场管输出极对地阻值为5欧,确定短路了,这个板有断点可以焊开找了个电路图,先焊开PJ11这个点离保护隔离最近,量输入端还是短路输出端不短路,说明短路位置还没有还没有找到在电路上搜索B+找到下个断点PJ4断开后量输入端还是短再找下一个断点PJ20断开后输入端不短路了再量输出端还是短路,果断焊下两个电容输出端也不短了,再焊回那些断点补上一个短路的电容此机修复。其实对这种短路的板子可以用烧机法找问题更快用我的办法相对对板子损害小些。再附上些机的图纸,我在这个论坛找到过但需要100的阅读权限才可以,所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G560图纸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的维修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楼主这是在卖自己的图纸吗?好歹贴点图上去啊,全文字看的晕乎乎的!

网友:
这里发帖我老是发不了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纸在这个论坛上有但需要100以上的阅读权限能下载所以放上去了希望对大有帮助

网友:
天意版主一针见血的说到了重点谢谢你的加分,仁宝点火回路如果不懂原理修起来很麻烦,希望了能和你们学习

网友:
呆呆菜鸟这个板我没有找到点位图,仁宝的板子我从来没见过点位图且这种板子元件标的很清楚没有点位也很容易修啦

网友:
新手,没图看不懂。。。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