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THINKPAD E430 公共点19V拉低到14V吗?

楼主(2015-03-20):
有谁修过THINKPAD  E430 公共点19V拉低到14V吗?在论坛上查了个遍,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搞定的.有哪位师傅预见过吗?求个通病阿......

网友:
现在有些仁宝新机器公共点电压就只有13v

网友:
分析下本来应该多少 V阿

网友:
亲,标题上写着本来是19V的。断开3V.5V电感B+正常。我估计哪里可能有短路了把B+啦低。。。只有14.5V.这绝对是通病。肯定有大神修到过。。。。。。

网友:
亲。。。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啊      应该就是待机短路 这还需要别的判断么。。。。。。

网友:
没修过,混点积分

网友:
话说新的额机器真是用的公共点14V??有谁见过啊?

网友:
断开保护隔离电感  看下恢复正常了吗  这款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上兄弟修了一台E430,你问一下不就知道 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短路,,还是本来就是这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短路,,还是本来就是这个电压啊

原来修过此机。本来是19V。待机芯片的VIN也是19V的。现在只有14.5V了。我直接把PQ304去掉,短接D,S。级 待机芯片VIN成了19V但还是不行。

网友:
主板还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看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B:
哈哈   这是个通病      一个电容坏了      不是在屏幕接口周围就是待机芯片附近

网友:
没修到过,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是个通病      一个电容坏了      不是在屏幕接口周围就是待机芯片附近

那能摸到吗,看来还没短路的很彻底是吧

网友:
隔保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
没有需到过的。。

网友:
这应该是挺简单的啊  断B+公共点  看是后拉的 还是 产生本来就低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忘了测下是多少V了

网友:
老大你的公共点短路了。。。。。。。仁宝点火系统的短路反馈回去把主隔离关了,。。。。。。而且你取了3V 5V电感,就正常,很明显问题就在这一块了,3V5V芯片,上下管。如果该组上管被击穿,还要怀疑3V 5V的负载

网友:
还真没有修过,不过应该是IC有短路才会造成这样的,试下吧,

网友:
下个图纸慢慢测呗

网友:
查保护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