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61 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3-20):
今天收到一块昂达H61主板,没有检测位啊,小白有点晕,上论坛发现也有好多H61的主板故障,不会跑电路,肯定没有碰到的现象。

故障是:拆内存开机峰鸣片会叫 三长二短,装上内存条没有声音指示,也没显示,CPU会发热(CPU装到别的板上正常)。

这样的现象应该不会是 rt8859m 的问题了吧,请教前辈们有碰到这样现象的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排除掉 电源、显示器、屏线的问题(主板接口不会测)

网友:
那你还怎么修啊,比较困难

网友:
根据经验指出哪个位置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检测卡的跑码呢

网友:
LPC诊断卡没有啊

网友:
查到VGA接口相连的 P019-15 脚位无电压,准备更换

网友A:
报警的时候看看试着按关机键可以关掉不, 可以的话 有可能是VGA的问题 不可以关的话,。就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的时候看看试着按关机键可以关掉不, 可以的话 有可能是VGA的问题 不可以关的话,。就是BIOS

内存不装报警时关机可以关掉呢,BIOS问题?

网友:
那不是要拆下BIOS去刷呀

网友:
VGA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的时候看看试着按关机键可以关掉不, 可以的话 有可能是VGA的问题 不可以关的话,。就是BIOS

真的是PO19-15 有问题吗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然后试试,不行就打VGA的行场阻值,不一样的话就修一样,有示波器的话在行场阻值一样的情况下测量行场波形。没有波形干桥。

网友A:
VGA有个门IC  14脚的  双排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不行就测SMBUS ,SPDVDD,VTT,内存复位

网友:
买块LPC诊断卡,看看是不是没有复位。。。估计是供电有问题。。或者BIOS   呵呵我也是乱猜。。。

网友:
查内存供电条件

网友:
不好找这类资料!!!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先软后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有个门IC  14脚的  双排

我也怀疑这个的

网友:
cm2009 KY 代换的

网友:
接上键盘试一下,加个显卡试也行啊

网友(2015-04-21):
一样的现象试过了,谢谢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H61没有PCI难搞

网友:
结果也没搞好,换了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