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冷机不开,热机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5-03-20):
从客户手上拿来机子时故障是开机电流1.1A左右,不显示,拆内存条,测试一样不显示,加焊南桥后可以正常使用,等关了机,冷却板后,竟然不能开机 了电流0.013 A,偶尔能跳到0.017A,现在开始加焊开机 芯片kbc1091后又可以开机 正常使用,冷却后又不能开机,请求帮忙

网友:
你发错版块儿了哦

网友:
空焊了吧?或者晶振问题

网友:
南桥都焊过好几次了,同在老出现进系统用不久,会掉电,掉成待机电流0.013A,有一点如果不能开机 的时候,测rsmrst#电压为0

网友:
有谁知道这rsmrst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AMD的机器电流1.1A为什么要做南桥??

网友:
EC控制 发出的RSMRST,看有无相关控制电路,查EC条件。

网友:
又vccrtc过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做北桥吧    做南桥亮也许是因为做南桥的时候北桥也有热量了

网友:
南北桥不分还是真的加焊南桥

网友:
直接换掉呗。。

网友:
可能南桥加焊没加好吧,再加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