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双向可控硅用万用如何测试好坏

楼主(2015-03-20):
请教各位,这个8A 600V的双向可控硅用万用如何测试好坏
这个双向可控硅,我用打阻值的方法,红笔接1脚黑笔接3脚只有70的阻值,表笔对换也是70的阻值,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将黑表笔接A2,红表笔接A1,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为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向的触发电压,A1、A2间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管未损坏。你的那个应该是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试试, 这东西很好买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黑表笔接A2,红表笔接A1,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 ...

写的够详细了
不过万用表只能测试低压条件的情况
如果在超过万用表测试电压范围出现的短路 是没办法知道的

网友:
要拆下来测    拆下来用一个表笔短接下三个脚放下电, 再量1   3  脚正反向还为70的话就是坏的

网友:
要拆下两脚测量,不然不准

网友:
在路测量不准的需要拆下来测

网友:
一三脚正反都在50欧左右,70说明也属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