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主板不能开机,79脚PSON#无变化是IO坏吗?

楼主(2015-03-20):
V星H55主板MS7636_V1.3,按开机,5VSB,3VSB,有电,测电源绿线5V左右无变化。查线路,绿线P_ON连接到IO芯片 F71889F的79脚,测这两点电路板没断线。
续查IO芯片65,99脚3VSB电压3.25V,82脚VBAT0,83经过外接10M电阻接的VBAT0都为2.5V左右。这两处大概正常吧。
再查76 PWSIN#,77 PWSOUT#脚电压是有大小变化的,是否IO芯片 F71889F坏了?还是有其它的开机条件?
附截图

网友:
有件就先换IO吧,总不能干PCH吧,重点检查RTC电路,这种受潮天气

网友:
再查76 PWSIN#,77 PWSOUT#脚电压是有大小变化的,是否IO芯片 F71889F坏了?还是有其它的开机条件?
附截图

网友:
V星H55主板MS7636_V1.3,按开机,5VSB,3VSB,有电,测电源绿线5V左右无变化。查线路,绿线P_ON连接到IO芯片 F71889F的79脚,测这两点电路板没断线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修台式机;

网友:
你找料板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修台式机主板时候图纸都是在那找到的

网友A:
跳帽上的电压只有2.5V?这个是不正常的,楼主可以从这里入手去检测,PS_ON#没有跳变不可以证明IO坏。

网友:
换个io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帽上的电压只有2.5V?这个是不正常的,楼主可以从这里入手去检测,PS_ON#没有跳变不可以证明IO坏。

谢蓝冰心回复!这个VBAT0不是到跳冒上的,等下我再看看,再截图上。

网友:
跳冒的是VBAT,后过R781  20K电阻--RTCRST#
右边的才是VBAT0

网友:
跳帽的电压有多少?已经大半年修不到H55的板子了,不然就可以帮你测试下看下我的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记得跟7680的板子一样,喜欢漏电,跳帽电压偏低,这个板子都是修不了的,不过你可以研究下,当练手学下经验也好。

网友:
VBAT0的电压不正常?应有4.几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记得跟7680的板子一样,喜欢漏电,跳帽电压偏低,这个板子都是修不了的,不过你可以研究下,当练 ...

我也是这想的,当练手学经验。
我再详细测试跳冒边的电压。
另你说这板子 喜欢漏电 ,跳帽电压偏低,这个板子都是修不了的。我理解修不了的不会是PCB漏电吧?
如有问题真的还望大侠你指教,先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强行上电,摸~~

网友:
这种情况初步判断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想的,当练手学经验。
我再详细测试跳冒边的电压。
另你说这板子 喜欢漏电 ,跳帽电压偏低,这 ...

恩,是pcb漏电。

网友:
这种板,首先要量测RCT_RST信号,低到2.5就会不上电,通常不会是PCB问题,拆IO边上五个脚的IC,然后再量,如果电压有3V左右,就OK了,

网友:
MSI 品质问题哦,刚好手上有一片,看来要打入冷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