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开壳方法

楼主(2015-03-21):
一般笔记本电源都是胶粘的不太好开,根据我的经验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把电源放冰箱冷冻4-6小时以上,然后敲击电源中间借口处使其分开(此法对于部分电源),另一个办法用一把刀把刀刃对着接缝处用锤子敲击使其分开。注意这两种方法注意力度不要太用力过猛你懂的。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请大家探讨。

网友:
方法是好 都暴力

网友:
笔记本电源,是用超声波机器进行焊接封装的
里面电子元件的胶,是散热硅胶

网友A:
有温柔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温柔一点的方法吗?

我拆过几个温柔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平常是用毛巾包住电源,然后用铁锤砸接口处,慢慢地将它砸开口

网友:
好像有橡胶锤的,楼上说的也得

网友B:
你的方法我都没用,我是用锯,在电源的两锯,锯开一条缝后,拿锣丝刀,一翘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我都没用,我是用锯,在电源的两锯,锯开一条缝后,拿锣丝刀,一翘就开了。

这个办法还算比较温柔。。如结合用刀片效果会更好点的。

网友C:
放冰箱冷冻   电源内部电路板不怕进水吗。

网友:
我都是暴力拆,胶水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冰箱冷冻   电源内部电路板不怕进水吗。

那个冰箱冷冻里会有水,都冻成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温柔一点的方法吗?

温柔是打不开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撬开,外观不好看呀,厂家怎么修着呢,不会也是撬开修好后换新壳吧

网友:
太暴力了,有点儿难度

网友:
原装的电源是不好拆,肯定要暴力。。。

网友:
笔记本电源,是用超声波机器进行焊接封装的! `7 J& r" F# g( u5 v
里面电子元件的胶,是散热硅胶

网友:
直接用小电磨割开

网友:
没必要修了吧。人工还贵过。

网友:
钻两洞,用卡簧钳。

网友:
拿个和电源一样长的4毫米厚带刃的,放在中间拿锤子一窍就可以开,我开了不少都这么开的

网友:
我一般用螺丝刀开

网友:
我是用美工刀加小铁锤

网友D(2015-05-24):
楼主是拆着玩呢,还是给客户修啊。,

网友:
方法很好,值得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我都没用,我是用锯,在电源的两锯,锯开一条缝后,拿锣丝刀,一翘就开了。

用长点的刀子,对准缝,一锤子下去,就好

网友:
我是先看清上盖货下盖的咬合关系,在用橡皮锤顺着咬合方向砸,这样分开后比较完整

网友(2015-06-28):
都得用暴力砸开。

网友:
我也是锯开过一个,线有问题,拆了没办法弄美了,另一个坏电源放包里掉地上了,结果完美摔开了,但电路知识太差不会修,摔再完美也白给了。

网友:
锤子 敲开过 一个

网友:
太暴力了  不过我喜欢

网友:
这东西确实不好开

网友(2015-07-28):
我都是用台钳顶开的,一般都可以完整

网友:
一字螺丝刀   暴力开壳  完事AB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拆着玩呢,还是给客户修啊。,

估计楼主是拆开练练手,给客户当然是换............

网友E:
为啥不能像拆平板那样用风枪

网友:
有小锯在一个角上开个口子,再用一字批撬一下就打开了

网友(2015-08-28):
用电磨,,把接口处磨开!

网友:
暴力拆开,有可能会损坏,粘出来不是很好看。

网友:
电源放冰箱冷冻4-6小时以上,会不会爆掉??
之前有看到店里有焊接笔记本电池的东西,但是,从来没用过,现在好像,没有人要修电池了,都是直接换新,估计是利用的问题

网友:
有些电源贴纸下面有空隙,可以撕开贴纸拆

网友:
以为楼主有什么好方法,也是暴力拆解

网友:
除了暴力,对没有高级武器的人就是悲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能像拆平板那样用风枪
因为电源的胶是热风枪搞不定的

网友:
都是有亲王大锤上场解决啊。

网友F(2015-09-28):
大部分是只能暴力拆,至少我拆过的都这样。

网友(2015-12-01):
冰冻了一堆电源,没一个好拆的,超声波焊接太强大了,非暴力不可得矣!

网友G:
反正我都是暴力打开的。。
拿电池自己用~~一般都是客户不要的了~

网友(2016-01-05):
电源拆机好像都没有好方法 不完整

网友:
虽然没有图,但是你说了方法,发帖奖励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