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5610不定時掉電 求救

楼主(2015-03-21):
acer  z5610 不定時掉電,已換過cpu背後四顆470u電容,電源也換新,狀況依舊,有人遇過同樣的問題嗎?聽說有人會修,要換很多地方的零件,不知道是哪幾個地方?可否不吝賜教?送acer原廠,都是交待要換顯卡,大約半年就覆發,但個人,不認為是顯卡的問題,因為,有時能跑一整天的3d mark,風扇改直接轉動,散熱也沒問題,就是不定時掉電.....

网友:
不定时掉电是很麻烦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上面的一个小电容有问题造成的,而且是上面大多电容都有可能,不好办哦!

网友:
用鲁大师 测过了吗?  如果测过了 楼主还是换个硬盘做个系统  要么 换个CPU  都试一遍 现在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建议 换CPU测试  我以前有台机器和你一样  换CPU后搞定

网友:
謝謝大家的建議,我先換CPU看看,有消息再PO上

网友:
奉上主板圖片一張,這台一体機,問題很多,但是很少人有維修經驗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板。自己也省心了  就是赚的钱少了很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