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联想l2262wa改通用驱动板方法

楼主(2015-03-21):
联想l2260wa显示器开机白屏,刷了n个程序还是不行,,,想改通用驱动板,但是发现这机子开关是触摸的,木有改过这种开关啊,,,,,求思路。。。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啊 ,求解答

网友:
这种  都是要   刷程序 的    22 的  你去  下载个 程序 刷上   应该 才 点的 两 哦 亲

网友:
原装板卖多少

网友B:
原装的要100多,改装的最便宜要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啊 ,求解答

刷BIOS报错,换了n个BIOS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通用驱动板怎么改。一直都不会啊

网友C:
你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不要是屏的问题

网友D:
只要有通用板的程序。开关还是一样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不要是屏的问题

确定了,换通用板可以亮,,,就是不晓得开关怎么弄。。。。。触摸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通用板的程序。开关还是一样好搞

触摸开关列。。。怎么弄

网友:
我一向都跟客户说按键用不了了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要100多,改装的最便宜要80

改装的25就够了

网友:
只加开关机和自动调整 两个按键。。一般OK

网友:
原装板也就50到60   把 网上有卖的

网友:
还是  去网上发个      碎屏机的 把 亲

网友(2015-04-23):
L2262WA的灯管线的接头和普通的不一样啊  我的通用驱动板没有这种接头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你们有吗?

网友:
L2262WA的开关是触摸的还是按的啊?

网友:
触摸板的不好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