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WVH LA-7912P 进水

楼主(2015-03-21):
开机有时可以开 大多开不了 用风枪吹U22附近加热正常开机 过一会凉了再开又开不起

网友:
资料太少无法回答。。

网友:
红线里 上面一个电容 下面那个电阻是多少K的谁能告诉我 另外那个电阻一边是2V一边是地

网友:
是不是有哪断线了

网友:
有微短路 电流0.089 开机0.3左右就掉电

Acer-宏基Q5WV1- LA-7912P.pdf

网友:
先查是哪儿导致短路的撒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
有结果了没?我刚也修到一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也是U22短路,SATA接口处的一个小电容短了,取下就好了

网友:
厉害哇 我也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