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维修

楼主(2015-03-21):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K55VD笔记本,客户说开机没有反应,拿过来看一下是不触发,电源灯不亮,心想保护隔离坏了,报价三百客户同意,打发走人,拆机,通电,按开机,问题来了,居然可以开机了,反复几次都可以开机(窃喜),装机,问题又来了,又不能触发了,继续拆机,检测,发现没有3V,有时19V也没有,偶尔还能开机,当时我就蒙比了,先换CPU不行,焊桥不行,刷BIOS不行,由于没图纸什么都没法测,然后把主板放一边,先抽支烟思考一下,然后把COMS电池拿出来放个电,然后没事按按开机,又能开机了,心想一会又是不能开,拔掉插上,开机,可以,继续,还是可以,接着继续OK,开机进系统OK,反复再测几遍好的,所以有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放个电就修好了。

网友A:
这个放电你一开始就应该做的。。现在的机器五花八门。。

网友B:
。。。PCH,,,,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电你一开始就应该做的。。现在的机器五花八门。。

钻牛角尖了,只想着怎么没3V,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
的问题

焊过了,没用,CPU什么来着的都换了,放个电好了

网友C:
呵呵  好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好简单啊

有时候自己把它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D:
楼主捡钱了,话说一开始就该先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钱了,话说一开始就该先放电

没想到,只想着查3V,19v怎么没有的

网友:
一只烟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机器要是过保了记得发上来讲下,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终换板了,ASUS的机器太坑了。

网友:
没图纸 最坑爹

网友:
楼主多试试 华硕就是坑 图纸和点位 BIOS都缺

网友:
鄙视华硕。图纸的没有

网友:
没图纸修着都心虚,没办法。

网友:
运气好,过两天可能会回来的

网友:
楼主捡到三百块了

网友:
捡到大便宜了 羡慕呀

网友:
南桥内部放电就好了不触发的遇见过

网友:
南桥,客户返修来了没?

网友:
越是容易的机子越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