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微软之星显示器

楼主(2015-03-21):
驱动板坏了 在网上找不到这种驱动板 怎么查找驱动的型号 请教了
微软

网友:
查驱动板的版号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看来像是客户,不会修还是送维修部吧。

网友:
劝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修吧。

网友:
显示器主板上面就写有型号了~~

网友:
楼主 把驱动板拍个图发上来

网友:
这个 应该可以改个通用驱动板 你找下有没有相同大小的显示器 试试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那东西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上应该都有的 只要不是三星屏 一般大小的屏 同样的驱动板都能点亮 在不然就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每块板子上都能找的到版号的呀

网友:
lz送修吧 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谁有这种显示器2127mcu

网友:
换个通用版试试呢把

网友:
呵😊呵客户维修部

网友:
换个通用版试试

网友:
这种通用的板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改就行了